楼主(2022-10-18):
星三角启动电动机热继电器接到主接触器下面电流要设多少?
厂里有一台45千瓦2极的电动机。启动电流很大。热继电器接到主接触器的下面。设置的电流如果按照45的话。这样设置可以吗?

网友A:
保护电流要比额定稍大一点,不然可能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
这个热继电器是在接触器的下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热继电器是在接触器的下面的
应该是用额定电流除以根号3,就是1.732,45KW,按90A算,90/1.732=52A

网友C:
线电流,相电流。按照楼上的设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为何?是接在主接触器下面,不是角接触器下面的。

网友E:
这和你主电路接法也有关系,最好上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何?是接在主接触器下面,不是角接触器下面的。

看具体位置吧,最右边和左边的接法现在很难见到,因为这样的接法主接触器要选额定电流,最右边的热继电器都要选额定电流的。

也可说是角接的接触器进线有没有经过热继电器,如果经过就是额定电流,否则就是除以1.732.

网友F:
117-120A

网友A:
如果你设置在额定电流,很多热继在完成启动前就跳了,36千瓦的电机刚试过

楼主:
是啊!启动电流要超过额定电流3倍呢!
这个热继电器就是在角接接触器下面的

网友D:
凭经验吧,1.3~1.5倍试试,本身热继也是有特性曲线的,结合曲线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热继电器是在接触器的下面的
应该是用额定电流除以根号3,就是1.732,45KW,按90A算,90/1.732=52A
谢谢了这样设置应该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