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疑问

楼主(2022-10-18):
哪位知道这个开关设置上面的代号是什么意思?请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A:
以上,详细设置参数,查手册(英文版)。

网友B:
说明如图,但是现在开关设定都不需要了,只要如图智能功能模块设定,开关设定里面会自动联动更改,所以只要设置智能功能模块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C(2022-12-16):
现在基本都是模块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