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8):
你好,请教下师傅我有一设备改造原来是工频运行,由于启动瞬间冲击力过大导致减速机脚拉断,所以改造成变频器运行,原来按钮不动加了个接触器给变频器供电,和变频器出线两个接触器同时开停,对变频器有无不妥的?

网友A:
变频器进线和出线都可以不加接触器,电源断路器出来直接接变频器进线,出线直接接电机,利用原来的接触器触头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就可以了。

网友B:
进出不用加接触器,参照厂家说明书提供的电路图

网友C:
我认为进出加接触器没有啥特殊意义,除非是工频和变频切换,加接触器。

网友D:
十分不妥,变频器不能这样设计。

网友E:
按1楼方法就行,你这样不适合变频器控制…

网友F:
大部分是端子控制,继电器给启停信号。  断路器电源直接到变频器输入。

网友G:
要看你的控制模式,这是某品标准,利用变频器辅助输出,在变频器报警后及时切断电源

网友H:
我有一个应用,一个变频器,两个电动机,不会同时工作,一年也就切换个一两次,变频器出口用两个接触器作为两个电机的手动切换,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I:
进线加个接触器,利用变频器辅助输出,在变频器报警后及时切断电源 ,也可以作为急停切断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要看你的控制模式,这是某品标准,利用变频器辅助输出,在变频器报警后及时切断电源
不妥,变频器报警以后,一般内部都会切断对马达的电力输出(马达停机),然后利用电源还在导通给变频器的机会,控制面板做报警代码输出,方便工程检修技术人员读取故障代码进行判定故障原因。

如果变频器报警以后就失电,那么晚到一步的工程检修技术人员就开始抓狂了,看不到故障代码,甚至会以为生产操作人员忽悠他对不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师傅我有一设备改造原来是工频运行,由于启动瞬间冲击力过大导致减速机脚拉断,所以改造成变频器运行,原来按钮不动加了个接触器给变频器供电,和变频器出线两个接触器同时开停,对变频器有无不妥的?
给变频器加装接触器做通断控制,首先要有目的,没有目的的加装就是画蛇添足!

如果只想用接触器做设备启停控制,那么变频器本身就有启停功能,完全可以依靠接几根线装两个按钮开关去实现,而不是额外去采购和加装接触器。如果是一台几百KW的变频器,你加装两个几百KW容量的接触器,要花掉不少钱吧?

一般接变频器加装接触器,一般都是做一拖N功能,其目的就是为了省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师傅我有一设备改造原来是工频运行,由于启动瞬间冲击力过大导致减速机脚拉断,所以改造成变频器运行,原来按钮不动加了个接触器给变频器供电,和变频器出线两个接触器同时开停,对变频器有无不妥的?
给变频器加装接触器做通断控制,首先要有目的,没有目的的加装就是画蛇添足!

如果只想用接触器做设备启停控制,那么变频器本身就有启停功能,完全可以依靠接几根线装两个按钮开关去实现,而不是额外去采购和加装接触器。如果是一台几百KW的变频器,你加装两个几百KW容量的接触器,要花掉不少钱吧?

一般接变频器加装接触器,一般都是做一拖N功能,其目的就是为了省钱。
那个电梯的GB要求可看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J:
现场电机停了,工人等着维修人员到场查看停机原因再开动
这样的老板少见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应用,一个变频器,两个电动机,不会同时工作,一年也就切换个一两次,变频器出口用两个接触器作为两个电机的手动切换,有什么问题么?
 一年切换一二次,接触器也省了,直接断电后手工接一下线不好了;

网友L:
一般不加接触器

楼主:
因为这现场还有一个急停按钮,作为堵料时候的急停,再开时候就变频器报警了,这样接还要看到报警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应用,一个变频器,两个电动机,不会同时工作,一年也就切换个一两次,变频器出口用两个接触器作为两个电机的手动切换,有什么问题么?

具体应用在什么设备上?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楼主:
普通15kw电动机还有一个一拖二的4kw电动机

网友M:
改一下线路,进线不比加交流接触器,启动用变频器的启动端子,出线可以加一个交流接触器,万一变频器坏了可以切换到工频不影响生产。

楼主(2022-11-28):
谢谢各位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