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ST使用循环累加的疑问(20221019)

楼主(2022-10-18):
使用三菱ST语言进行循环累加时,只有数组的第一个元素进行了累加,其他元素没有动作。使用单条指令对数组各元素进行累加时,每个元素均进行累加,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及怎么处理能实现通过循环对数组各元素进行累加。软件为WORSK2 版本1.55D

楼主:
图片未上传成功,重新上传

楼主:
将边沿指令放在循环外,能实现累加了,为什么边沿指令在循环内时只有第一次旋环才有效,我理解循环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循环体内的边沿指令每次都应该执行。望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边沿指令放在循环外,能实现累加了,为什么边沿指令在循环内时只有第一次旋环才有效,我理解循环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循环体内的边沿指令每次都应该执行。望大神解答。
FOR指令在一个周期内完成,其中不应使用边沿指令.

网友B:
循环内,不要用边沿。

网友C:
FOR循环使用ST编程,沿信号是这样使用的。梯形图中三菱有V变指的。即底层原理FOR循环采用沿信号,需要一个底层地址来记录这个信号的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