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也不灵了么

楼主(2022-10-19):
mv=ft。
冲床闷车,打反转。应该把变频调速调快还是调慢?

楼主:
汽车爬坡就是低档,为什么冲床不是呢?

网友A:
一般冲床闷车,打反转后是靠电机的惯性带动反转的。

网友B:
选一个调一下不就知道了,我选快。

网友C:
调快,一冲就回去了 慢了没力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车爬坡就是低档,为什么冲床不是呢?
显然教练没好好教,或你没好好学,也可能教练场不具备爬坡条件
没冲过坡吧

网友E:
越快惯量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车爬坡就是低档,为什么冲床不是呢?
显然教练没好好教,或你没好好学,也可能教练场不具备爬坡条件
没冲过坡吧
抵挡高速,p=mv。

网友F:
变频器调速和汽车变档调速原理不一样啊

网友D:
动态---要速度,惯性
静态---要功率,马力
你这套设备如何做到抵挡告诉?换个无极变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