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显示开机都正常,但是没有pwm输出

楼主(2022-10-19):
一台欧华em590 4kw 无输出,但是没报错,按运行显示频率也正常上升,上拉电阻正常,取下缓冲器直接测量mcu六路输出无任何波形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想请教大佬mcu会刚好坏六路脉冲吗?图为mcu 51-56脚是输出

网友A:
我觉得你想多了!启动后你看缓冲器前端有没有脉冲,我猜多半是有的!后面一般还有逻辑电路,肯定有什么条件没满足把脉冲封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想多了!启动后你看缓冲器前端有没有脉冲,我猜多半是有的!后面一般还有逻辑电路,肯定有什么条件没满足把脉冲封锁了!
就是缓冲器前级没有脉冲啊

网友B:
把电路图好好研究一下,不可能说刚刚好6路都没有输出的,肯定是某个条件不满足,封锁了输出。

网友C:
我遇到一台lg洗衣机变频器。运行正常,过会儿自己就停留,不报警。找不出问题,最后在运行时把烙铁放在cpu上故障出现了。最后换的CPU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图好好研究一下,不可能说刚刚好6路都没有输出的,肯定是某个条件不满足,封锁了输出。
这就是最脑仁疼的地方,也不报错,显示频率也上升,就是没输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一台lg洗衣机变频器。运行正常,过会儿自己就停留,不报警。找不出问题,最后在运行时把烙铁放在cpu上故障出现了。最后换的CPU板。
这玩意儿我已经放弃修了,不值得,可就是闹不明白问题在哪

网友D:
有没有5v?有的话看一下cpu复位引脚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