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9):
要求
有8个气缸按顺序依次动作、来测试操作人员是否会操作机台。
程序一:1 3 5 7 气缸依次由操作人员在触摸屏点击动作、如果操作人员点击 1 3 4气缸、当按下4气缸按钮时、则置位一个M点。

楼主:
各位有好的思路吗?

网友A:
我有点笨,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A.确定标准答案数值(字符)(1.3.5.7)寄存器数量(程序判断)(标准答案用配方把,上位机弄个权限,管理人员只需要选择题就行了)

B.上位机用数值(字符)写入的按钮,操作人员只需要摁就行;比如1,就写入1.

C,每次OK就跳转到下一步,NG就调到NG步骤。(可以让管理人员确认)

D,判断输入次数,如果=测试字符数量,没跳NG就表示通过了,测试步骤跳到OK,(可以让管理人员确认)

上位机在做一个显示,按一下,显示一个字符,也可以让操作人员知道自己输入的答案。

感觉不是太难。

写个大意,LZ感觉呢?

网友C:
既然动作有规范要求,即必须按工艺操作执行,错按键可能出现机械事故或其他意外
再触摸屏操作界面,可操作按键量绿灯,其他按键红色
还怕错误操作,封锁量红色的按键~按了也白按

07年给天津的外企弄过一套这样的工程,外企高管参与验收,给了特别奖励~上岗员工都不用培训这块的操作,只要不是色盲就能干活.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思路好!
值得借鉴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才是设备该有的。

就像自动模式下,不能按手动操作按钮一样。(触摸屏可以显示禁止操作图标)

网友E:
想把K4换成变量,设置的时候气缸的数量可以任意数值,时间太晚了没弄了。

网友F:
从楼主的要求来理解,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8个气缸的选择数量与顺序都不一样,也就是可能有8个也有可能只有2个,这样就有很多组合了。

个人思路是测试者在触摸屏输入气缸号,如果不够8位的后面用0补齐,比如1357,输入时是13570000,这样得到一个8位数。

然后用除法与减法,把每个位数上的数字分离出来,存放到对应的寄存器里面,13570000/10000000=1,这个1放到D11

接下来减去1千万,再除1百万,得到第二位的序号,以此类推,最后D11-D18就是对应的气缸序号。

触摸屏上有8个气缸号按钮,每个按钮做两个功能,一个是传送数据,一个是确认,比如1号缸,就把1传给D30,2号就把2传给D30.

按下开始键后先把第一个的D11传给D20,然后操作按下1号缸,这时D30里面是1,同时有个确认键,然后比较D20与D30的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C:
有8个气缸按顺序依次动作、来测试操作人员是否会操作机台。
程序一:1 3 5 7 气缸依次由操作人员在触摸屏点击动作、如果操作人员点击 1 3 4气缸、当按下4气缸按钮时、则置位一个M点。

这个要求,我这样做

触屏

网友G:
测试了几组数具 应该是满足你得要求了,从wGetUserData 输入要预设得顺序,完成后点击bLearning按钮后操作员可以开始输入数据,如果顺序错误bFault:=TRUE;

IF wGetUserData <>wGetUserDataOld THEN (*获取输入数*)
aListCache[indexList]:=wGetUserData;
indexList:=indexList+1;
END_IF;
IF NOT bLearning THEN

FOR index:=0 TO 8 DO
aListRequest[index]:=aListCache[index];
END_FOR;

ELSE
IF NOT bLearningOld THEN (*测试开始*)
indexList:=0;
FOR index:=0 TO 8 DO
aListCache[index]:=0;
END_FOR;
END_IF;
 IF indexList >0 THEN (*至少输入一个数*)
IF aListRequest[indexList-1]<>aListCache[indexList-1] THEN
bFault:=TRUE;
aListRespond[indexList]:=aListCache[indexList];
END_IF;
END_IF;

END_IF;
bLearningOld:=bLearning;

wGetUserDataOld:=wGetUser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