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动晾衣架

楼主(2022-10-19):
县城的新房装修还缺个晾衣架,市场上看看手动的太累电动的又太贵干脆还不如自己做个。于是闲鱼上买了二手电机和24V开关电源,淘宝上买了铝管和轴承座。由于前期没有预埋电源只能从灯上取电,又买了遥控器才解决了电源问题。目前大家看看咋样?

网友A:
大哥,
这个能用吗 ?
好使吗 ?

网友B:
房子都在这了,不差个晾衣架的。。。

网友C:
电机安装在开关旁边,钢丝绳用几个滑轮调整,这样才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哥,
这个能用吗 ?
好使吗 ?
半成品,仅看视频,同问

楼主用根杆,杆上再放那捆电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还没完成因为吊顶没做,目前存在问题有开关电源选用24V200瓦要一直工作可靠性不知道咋样,还有上升限位开关没有找到合适的(升降开关改造了是点动的松下就停了问题不大)
上升下降功能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轴上打个洞把两根线穿过去绕在轴上的收和放四根线是同步运动的,没毛病

网友E:
不节能,不如手摇的,也不费啥事啊!

网友F:
前段时间装大水管,自己做了把管子链条钳子,算了一下,比买还贵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重在其中的乐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轴上打个洞把两根线穿过去绕在轴上的收和放四根线是同步运动的,没毛病
我说的是晾衣服的竿子,它的升降能平稳吗?
再二端加个滑轮好了

手动晾衣杆又不是天天用,也不费力,改自动也容易,毕竟是成品

网友H:
和网购最便宜功能的电动晒衣架差不了几个钱

毕竟自己做的粗糙点

体验自己动手DIY乐趣的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一根铝管就要80多,目前成本算下来都三百多了。从成本考虑确实不划算

网友I:
看楼主节俭自己动手, 受楼主启发,也节俭一下。

1.耳机用6年了 断裂了几处, 需要购买新的耳机,节俭一下 尝试修复。。。

2.中间部位严重断裂

3.反正面都断裂

4.一根废旧6平方铜电线 剪开2段, 铝箔胶带,绝缘胶布 准备好

5.电线弯曲至耳机形状 用铝箔胶带捆绑粘住

6.整体捆绑一下

7.用绝缘胶布整体包装一下(应该是黑色的胶布比较好,家里只有其他颜色的绝缘胶布只能凑合了)

用了一下弹性比以前没有区别,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