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问题

楼主(2022-10-20):
wincc7.4 安装完成之后 提示 无法创建项目,无法打开基本应用程序,请检查软件许可证,  但是 我的授权管理器里面显示有授权 wincc也显示已授权模式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有一个朋友安装也出现过相同的提示  换了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B:
你给钱买的授权竟然不让你用?找售后去

网友C(2023-03-31):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