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0):
伺服控制器有位置控制指令,通过这条指令,我只需给定位置 伺服就能自己规划曲线,完美到达设定的位置;
因此变频器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呢?哪怕是程序计算复杂点也行,变频器+异步电机+编码器,目前我用的是给定一个编码器值,启动变频器经 加速 恒速 减速 到停止,这个开始减速的位置都是 凭经验得出的 一个距离目标的偏差值;但是当额定速度变了 ,就需要从新 找经验值了,所以想请教诸位 有什么思路?电机20kw,提升机。

网友A:
这是伺服核心算法,你用PLC是很难做到如伺服那样的效果,更不用说异步电机本身控制就很困难。你要么选用带PG卡有定位控制的变频器,要么就只能花大精力来写算法。我觉得简单一点的方法可以考虑在现场测试多组(如10组或更多)不同的速度下手动设定的参数,做成表,不同速度时实时计算变频器的减速时间和减速点,来近似获得伺服的效果。

网友B:
选定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C:
这个做不到精准控制,主要是起吊重量是不同的,加减速各不同,怎么运算是个问题,还有就是用到了外置的刹车。根据所吊物的轻重和速度不同,很难在准确位置刹住,本身这个刹车是一种预判提前杀的,节点不好把握,要么提前杀住,要么杀晚了会有一丝下滑,所以停止时通过编码器可能还要微调,反复调整也调不到很准,就是浪费时间。不知道楼主这个位置是怎么来用,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试试,另外一般再外加限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隔段距离装个定位块,提前减速,低速到达,编码器反馈位置和实际位置作比较进行微调,或者再加装激光测距仪与反馈位置作比较。

网友E:
主要是看能接受误差的范围是多少,如果想做到和侍服一样的效果,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侍服电机是内部带有反馈环的,它是反馈环路直接参与进电机的控制,再加上是用的同步电机,你想用异步电机加编码器,达到这样的效果,除非是恒定的负载,不然想都不用想的。无论你的算法多么强大,都达不到侍服电机一样的效果来。

网友E:
如果是载货的提升机,要求不是太高的话,还是试试这种方式,在快到距离例如10厘米的时候,把速度降低,这个降低的值根据测试来确定,然后进入PID调节环节,使电机达到恒定的低速度运行(并不是恒定频率),在此时需要检测编码器的值,一定是正值(上升时速度在加,下降时速度在减),确保电机是所操作的正确方向在运行,到达设定的高度后再刹车停止,再算出停止后的过冲量,然后在实际的运行中,再减去这个过冲量,就能够实现每次准确的停到想要的位置,这个只是一种猜想,具体的实现还是要看实际测试的效果。

网友F:
这个开始减速的位置都是 凭经验得出的 一个距离目标的偏差值;但是当额定速度变了 ,就需要从新 找经验值了,所以想请教诸位 有什么思路?

先找出一个最高速度的位置,和一个最低速度的位置,然后再来取一个系数,以后就根据这个系数来就好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

比如额定40HZ时提前200个脉冲刚刚好,10HZ时提前30刚刚好。(200-30)/(40-10)=5.67,为了精确一点就扩大100倍,567.

然后用(设定频率-10)*567/100+30.假设设定25HZ,(25-10)*567/100+30=115.

网友G:
电梯的位置控制就是采用编码器实现的,预先学习各层之间的距离,获得每层的编码数据,如果运行中的编码数达到预设值,无论电梯原来的速度是多少,都执行减速运行,最终由磁感应器控制断电并制动。其控制精度可达到±1cm以内。

网友H:
参考一下电梯的变频啊
变频加编码器实际是简易伺服,只要你的变频器支持

网友G:
电梯采用的是专用的PG卡(旋转编码器接受装置),该PG卡可以同时输出2路脉冲编码信号,1路到变频器,让变频器知道现场的实际发生的脉冲编码数,另1路到PLC,让PLC知道实际的脉冲编码数,以便PLC根据脉冲编码数,作出该做什么动作。变频器采用有PG卡的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G:
电梯是如何判断楼层的,这个问题不时候有不同的方法。以前是每一层装一个永磁感应器(U型)当电梯轿厢上的隔磁板进入U型的中间时,会阻断磁查信号,常闭或常用点状态改变,由此可知目前电梯在第几楼层里。现在一般是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加上轿厢上的永磁感应器或电光开关来判断。电梯安装完成后,将电梯停在底层,然后进行向上运行自学习,(也有向下运行自学习的),此时PLC或微机板将编码器上每一层的楼层高度记录到掉电保持存诸器里。正常运行时,即可根据存储器里的数据来进行减速,当轿厢的刹车永磁感应器被隔断信号时,则断抱闸电源,停梯。一旦出现错层现象里,可以将电梯停至底层或最高层,进行楼层复位。

网友C:
据我所知,电梯有配重,所以实际电梯对电机来说运行重量即力矩、惯性不大,而提升机可能吊几十到几百吨,没有配重,外置刹车必须在电机还有一定低速度的时候提前抱刹,也就是变频器还有足够力矩的时候,否则到0HZ再杀会下滑,使得编码器不一定想停哪就停哪,编码器精度再高也没用,是不是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是造成误差较大的地方,不知道这个重量和误差是否能和电梯一样?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

网友I:
提升机?矿山提升机都有成套的设计方案,可以去了解下并参考。

网友J:
伺服与普通变频工作原理就不一样,电机区别更大
作为伺服你不给几个速度点?
与电梯比,也不妥,电梯有平层减速信号,固定行程,你做的到?
电梯的平层信号完全靠编码器?也许现在的是,但U型开关为啥还那么好卖
你可以看看属于你使用要求的变频器(我都怀疑还是变频器吗),西门子有,艾默生也有,电机是否还是普通电机?
看其演示怀疑对变频器和伺服的认知

网友A:
回复 网友G:
现在的电梯变频器本身就是一台专用的伺服,永磁同步电机+同轴编码器,能做到0速运行,功率、扭矩这些参数都能比较准确的得到,加减速曲线规划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