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0):
机器为:6SN1145-1BB00-0FA1 INT.120/156KW电源
故障:客户描述无输出。
1.拿到机器首先清理灰尘.
2.检查发现两块内存条状的检测板金手指严重生锈,处理后装回测试输出稳定600V(空载),但电抗器叫声大,钳表测量三相均为电流8A左右
3.替换同型号(462008.1919.03)升压小板故障无变化,但替换成462018.7700.02空载电流下降到3A左右电抗叫声变小。敢问懂这方面的大神
不同版本的升压板有区别吗?
4.把升压小板拆掉上电测试输出稳定580V,未报警,此时静态三相电流0.18A左右,带负载测试也无问题。

首次遇到这种问题,根据测试判断驱动电路应该是好的,一直没有思路往下进行了,求助论坛大神指点迷经。

网友A:
查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在拆掉升压小板后上电使能输出580V电流就正常,带11KW电机负载可以正常工作,我试着查查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