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0):
修一台派尼尔PE6000 22KW 故障现象 电机空载 20HZ以下电机电流18A 正常,频率调到25以上电机抖动严重,电流变大40多A,感觉变频输出三相不平衡一样,调低频率20HZ以下又正常了,测三相电流平稳。后换了一台15KW电机,同样空载测试,变频器又正常了,电流平衡。怀疑22KW电机有问题,后拿来一台新的变频,测试22KW电机,调频率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电机没有问题。故障锁定是变频的原因。拿回后又测试,空载电压正常,带小电机也正常,怀疑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不知对不对?静态测传感器输出电压,U相 -5MV   V相 20MV 差的有点多,不知带负载后对变频的输出有没有影响!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静态时的5mV和20mV,都是零信号,没有问题。故障现象,感觉最大嫌疑是功率模块和驱动电路。

网友B:
抖动的时候测下输出电压,哪相差的多就检查相应的驱动和模块 抖动的也可以测下输出电流,然后电机换相,如果仍然是这相电流不对,应该检查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工和大师的的回复。驱动,和模块再查一下,静态电压 是 -5mv  +20mv 只有U相 和V相有传感器,W相没有的。

网友C:
需要电流钳看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