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1):
一个大力dy155高压变频器炸模块。igbt驱动是m57962al。两个下半臂的压降检查输出经过光耦0621后去的74hc14.到tep1280后相对应的i4和i2一直高电平。正常为低电平。强制拉低igbt驱动输出脚就会变低电平。而上半臂的检测不会随i1和i2的高低电平变化而影响igbt1和2驱动输出。一直高电平保证igbt可靠截至。
因为没有输出导致下半臂ibgt不能可靠截至。现在怀疑epm1270损坏。按理说光耦和igbt厚膜隔离不应该烧坏epm1270的过流检测引脚。
先求助大家这个牌子的高压单元是需要连接主控制器复位故障后电流检测才不影响igbt驱动输出那。还就是epm1270坏了。
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把I2 I4拆下来互换上去就知道了

楼主:
模块已经修好了。不是检测通道的问题。是大力比较奇葩。模块认为有问题就会软屏蔽模块。连接上光纤有通讯就可以了。cpld不会坏。希望可以帮到需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