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1):
如果不接,能否一切正常。

网友A:
那个是给外部传感器供电用的,可以不接的

网友B:
用不上就不用接;

网友C:
内置电源功率小,一般没人用内置电源,普遍开关电源替代,电源端子空着不用管它

网友D:
做项目从来没有接过,因为内置的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E:
那个是24V输出,可以给后续扩展模块供电,不用的话就不接。

网友F:
停产10年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停产10年了吧?
快20年了,2003年停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给外部传感器供电用的,可以不接的
如果他坏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给外部传感器供电用的,可以不接的
如果他坏了呢

这个要是坏了,基本就是整个PLC的电源出了问题,那么PLC就用不了啦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G:
看提示,修改程序

网友H:
一般是不接。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型号不支持某些软元件,需要修改,具体可以看看型号的样本或说明书!
部分型号不支持存储注释,所以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型号不支持某些软元件,需要修改,具体可以看看型号的样本或说明书!
部分型号不支持存储注释,所以下载不了!
这是之前用了好多年的程序,突然报错灯闪烁,用不了了。把程序导入到电脑,就这样了。问题何在?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如果不是很纠结技术问题,建议你换一个在售的型号,应该就没这个问题了!
下载网址: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assets/72ae3c0aa8bc49149df4c009c931a5f1?view=grid

网友J:
可以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K:
没有使用过内置电源,不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给外部传感器供电用的,可以不接的
如果他坏了呢

这个要是坏了,基本就是整个PLC的电源出了问题,那么PLC就用不了啦
一般都是外接电源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给外部传感器供电用的,可以不接的
如果他坏了呢

这个要是坏了,基本就是整个PLC的电源出了问题,那么PLC就用不了啦
一般都是外接电源是吧

220电源的PLC里面相当于有个开关电源,因为PLC本身就要电源工作,这个开关电源一部分给PLC工作用,

一部分通过端子接出来给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这些用,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用为此再单独配电源了,

当然这个提供的功率不大,如果传感器的数量多或者还要用到继电器那就要单独配电源才行了

你说的如果这个电源坏了,那基本就是PLC里面的电源出了问题。这个出了问题,整个PLC就没法工作了。

网友L(2022-12-16):
那个不用接,一般也不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