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1):
钣金厂自己用solidworks画的壳体3D图最后生成的文件导入机床然后生产吗?还是怎样的流程。

有钣金厂的师傅吗?

最近在研究3d 想了解一下。

网友A:
SOLIDWORK必须搭载SOLIDCAM这个插件才能生成数控程序放到机床里搞,不过数控程序一般UG多

网友B:
有它本身支持的格式.
也可以导出到多种3d格式.
制造的话,如楼上说cam.

网友C:
用SW钣金模块画好三维展开图后必须另存为DXF格,保存为这个格式的文件可输入激光切割机排版。因为激光切割机及自动折板机只认DXF格式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