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2):
有沒有什麼資料可以學習PLC控制溫控器資料呢,觸控屏顯示三個或多個溫度,這幾個溫控器的地址是如何設置的

网友A:
温控器资料你看一下.
你说的意思是通讯连接,温控器自己都可以设置地址.别的像触摸屏或者PLC对应它的地址连接就行.
一个用modbus RTU协议,可以一主多从..

网友B:
一般走485通讯,不过温控表也可以和触摸屏直接通讯,连程序都省了

网友C:
基本上通讯的温控器都是MODBUS通讯,这个通讯方式有两种地址。

一个是站号地址,这个不同的温控器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具体看说明书或者手册。

还有一种地址就是设定温度、实际温度、其他设置参数的地址,也叫modbus地址,这些也要看对应的说明书或者手册。

大概的做法,首先PLC要支持MODBUS协议,然后有专门的指令去写入或者读取温控器的数据。

抖音上搜 PLC与温控器通讯,有讲解视频的

网友D:
带通讯的温控不便宜哦, 这样配套的真不多哦

网友E:
触控屏可以直接与温控器连接,也可以直接修改温控器参数,可以不用PLC的!

网友F:
RS485通讯 就可以了 有通讯功能的表

网友G:
温控器的通讯协议先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