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源疑问

楼主(2022-10-22):
我看台达变频器的选型资料,建议进线电源是配无熔丝开关和保险丝。一个不太清楚这里的无熔丝开关是指闸刀开关还是指断路器?如果是指断路器,有必要2样都装吗?

网友A:
我一般前面加断路器就OK了,变频器输入端短路的时候跳闸,方便检修和查故障…

楼主:
我也是加个断路器,只是看厂家这样推荐,估计是有什么道理

网友B:
保险丝的优点是只要合理选定保险丝(熔断器),其动作的可靠性、安全性、速度都比断路器等其他开关要好,只不过最大的缺点就是一次性的,动作保护了就要更换。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许多设备都是同时安装有空气开关(断路器)和熔断器,一起同时用作过流过载保护的。

网友C:
变频器前端加断路器这是常规的,不需要另外加接触器。当然有特殊控制要求,没有多大讲究的也可以加的。

网友D:
一般变频器输入端加个断路器就可以了,变频器自身带有完善保护功能,正常情况下过载过流都能保护,如果断路器跳闸,变频器基本是模块击穿短路了。

网友E(2022-12-14):
变频器有故障时熔断器熔断的速度比空气开关跳闸要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