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配置能不能带动博图,Factory IO模拟联动?

楼主(2022-10-22):
目前家里使用的电脑i3处理器只能带动几个简单的场景,博图仿真也卡。想入手一台二手电脑,在网上看到这个配置,求教各路大神,这个电脑配置能不能带动博图,Factory IO模拟联动?

网友A:
8G内存小啦,集成显卡有点鸡肋,最好选独显加16G

网友B:
一个工控软件 比3d游戏配置要求还高

网友C:
比较老了,建议买新一点的.

网友D:
我为笔记本I7-7700/16G/256G+1T, 跑V16流畅.

网友E:
如果公司配的电脑那就要买好一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比较老了,建议买新一点的.
。。。。您的回复极其敷衍 。
认真回复应该是 :这配置不行 ~ 行 ~ 行(回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比较老了,建议买新一点的.
。。。。您的回复极其敷衍 。
认真回复应该是 :这配置不行 ~ 行 ~ 行(回声)
你这回复正如你的头像,无厘头头头...

网友G:
3G内存的运行过V14,慢是一定的了
博途软件 估计32G内存也看不出太快来。

网友H:
要是价格不是问题,就可劲的整!!!!
你这配置,稍微差了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8G内存小啦,集成显卡有点鸡肋,最好选独显加16G
cpu应该还行,其它就按您的建议升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公司配的电脑那就要买好一点的
自己的,平时放家里学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老了,建议买新一点的.
新的有点贵,如果这个够用就可以了,才1千多一点点

网友I:
没有问题的

网友J:
要节约就买个二手的惠普图形工作站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我用过两代惠普的工作站,说实话,性价比真不如自己配

网友L:
已入手戴尔M5510   2200元,I7 六代,8G内存(后期在加)  2G独显   256固态。。。15.6屏。看了几天,这个应该够用。。

网友M(2023-11-05):
回复 网友L:
楼主,这个电脑配置,博图软件运行流畅吗

楼主(2023-12-10):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电脑配置,博图软件运行流畅吗
还行,不过没有运行过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