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法思路

楼主(2022-10-22):
       如图:6个房间共用一套制冷系统,小房间功率为1,大房间功率为3,主线上有一块总功率表。6个房间只是发出开停信号,主动力只要接收到开机信号就工作,所有开机信号都消失就停机,6个房间的用电时长是随机的,没有规率,现在想要对每个房间的用电进行计量,求各位大师提供一下算法思路。
       初步算法是:计各个房间在工作时占用动力系统的百分比*用电时长=本次用功率数,然后进行累加。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6个房间开机时,有60种组合方式,这个组合方式随时还会出现变动,有加入,有退出。所以需要一套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会C语言呀,看看大师们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每个房间装一个电度表不就解决了?

网友B:
这个只是个计时问题,哪个开关开了就对哪个房间计时,时间出来了,其他的就都可以算出来,计时应该是个很简单的函数吧!

网友C:
简单的问题搞那么复杂是贡献?还是创新
如果你不知道每个房间都功率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D:
该功率统计类似于中央空调的电能分配,中央空调的电能消耗,即使每个房间都安装功率表,也无法分摊使用成本,因为中央空调的单独使用与共同使用的成本是不同的(效率)。

如果在有人加入、或退出时,随时获取总表的功率,那以上使用成本的分摊还是可以解决的,具体的算法思路如下:

1、不分准确的使用时间,仅仅统计该次使用的有几个用户,百分比的分母固定为12(3*3+1*3=12),用户就是该次的分子,建立一个用户寄存器,单一大功率用户的分子=3,单一小功率用户的分子=1。如果有2个小功率用户在使用,那么该寄存器的数值是2,如果1个小功率用户,3个大功率用户在使用,那么该寄存器=10(1*1+3*3=10)
2、只要使用用户变化(增、减),就随时获取总表的电能数据,按以上的分母、分子数据分摊成本,并将成本分别加入到各自的帐户(6个寄存器)。

网友E:
每个点装个表,再用远程抄表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功率统计类似于中央空调的电能分配,中央空调的电能消耗,即使每个房间都安装功率表,也无法分摊使用成本,因为中央空调的单独使用与共同使用的成本是不同的(效率)。

如果在有人加入、或退出时,随时获取总表的功率,那以上使用成本的分摊还是可以解决的,具体的算法思路如下:

1、不分准确的使用时间,仅仅统计该次使用的有几个用户,百分比的分母固定为12(3*3+1*3=12),用户就是该次的分子,建立一个用户寄存器,单一大功率用户的分子=3,单一小功率用户的分子=1。如果有2个小功率用户在使用,那么该寄存器的数值是2,如果1个小功率用户,3个大功率用户在使用,那么该寄存器=10(1*1+3*3=10)
2、只要使用用户变化(增、减),就随时获取总表的电能数据,按以上的分母、分子数据分摊成本,并将成本分别加入到各自的帐户(6个寄存器)。
你这个思路与我设想的差不多,但是当分子为4,5,8,的时候,又回出现很多个组合,这时候如何确定是哪几个房间在使用?

楼主:
把6个房间的工作状态,组合成一个8位的BCD码,这样房间状态就能确定了。

网友D:
更正一下,百分比的分母最大为12(3*3+1*3=12),具体是多少,由参加使用的用户确定(分子相加),用户就是该次的分子,建立一个用户分母寄存器,单一大功率用户的分子=3,单一小功率用户的分子=1。如果有2个小功率用户在使用,那么该分母寄存器的数值是2(1+1=2),如果1个小功率用户,3个大功率用户在使用,那么该分母寄存器=10(1*1+3*3=10)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是每个房间都有开停信号的吗

网友D:
你这个思路与我设想的差不多,但是当分子为4,5,8,的时候,又回出现很多个组合,这时候如何确定是哪几个房间在使用?

无须考虑多少组合,至于哪一房间在使用,你不是说了吗,6个房间可以发出开停信号,在用信号=1,停用信号=0,这个要求不高,可以实现吧?

届时只要统计6个房间就行了,等于1就是在用,等于零就是停用。当使用人在变动时,随时结算电度,所有等于1的用户分大小相加,小功率用户算1,大功率用户算3,如果是两大一小,那么该次的分母=7,两个大用户分别承担3/7,3/7,一个小用户承担1/7。

网友G:
估计编程人工费用比电表贵多了

网友D:
当然是每个房间安装1个电表费用低,不过即使安装6个电表,也无济于事,因为是6个用户共用一套设施,比如说:中央空调,各用户不是直接消耗电能,而是消耗的“冷量”,6个电表怎么计算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每个房间安装1个电表费用低,不过即使安装6个电表,也无济于事,因为是6个用户共用一套设施,比如说:中央空调,各用户不是直接消耗电能,而是消耗的“冷量”,6个电表怎么计算电量?
对,各房间是消耗“冷量”,而不是直接消耗电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该功率统计类似于中央空调的电能分配,中央空调的电能消耗,即使每个房间都安装功率表,也无法分摊使用成本,因为中央空调的单独使用与共同使用的成本是不同的(效率)。

中央空调的单体使用计量看似是合理的,其实是个容易易发矛盾的坑.
电视上有报道,初期入住少,结果空调使用费奇高,引发纠纷.
分摊到物业费里,就是人走空调开.

合理的还是单独计量,单价可以提高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住进的塔楼只有几家进出,电梯费怎么算?

买个房间使用的制冷量虽时间,风量不同肯定不同,用"电"间接计量本身就不合理
没有其他办法就按宾馆方式处理,用多少时间算多少"量"

网友H:
C语言是不懂,但学过的数学还有一点点形象。正比例函数为:Y=Kx ;还有反…

楼主:
这种计量方式肯定是有误差的,尽量做到“精确”就好,同样的工作时长,每个房间的降温速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用户是接受的。

网友I:
1号用电=累加 [3/(1#*3+3#*3+5#*3+2#*1+4#*1+6#*1+0.00000001)]   *空调实时功率 *1#
2号用电=累加 [1/(1#*3+3#*3+5#*3+2#*1+4#*1+6#*1+0.00000001)]   *空调实时功率 *2#
3号用电=累加 [3/(1#*3+3#*3+5#*3+2#*1+4#*1+6#*1+0.00000001)]   *空调实时功率 *3#
4号用电=累加 [1/(1#*3+3#*3+5#*3+2#*1+4#*1+6#*1+0.00000001)]   *空调实时功率 *4#
5号用电=累加 [3/(1#*3+3#*3+5#*3+2#*1+4#*1+6#*1+0.00000001)]   *空调实时功率 *5#
6号用电=累加 [1/(1#*3+3#*3+5#*3+2#*1+4#*1+6#*1+0.00000001)]   *空调实时功率 *6#

1#,2#,3#,,,,,开机为1,关机为0。

+0.00000001目的是为了防止除数为0导致计算出错。

每秒钟采集空调实时功率做累加,再换算成电能。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上兄弟的思路完全正确,我是把输入的6个开关信号,对6个存储器分别赋值,1、3、5房间工作时赋值3,  2、4、6房间工作时赋值1,不工作时赋值为0,6个存储器求和后做分母,只有分母不等于0时,才对各房间进行抄表、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