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2):
6月份完成的一个项目,现在再打开查看链接关系,发现全局对象在显示画面中的动画属性呈灰色,我现在没有办法查看和设置。请问专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factorytalk版本号是13,拷了一个虚拟机。目前项目运行正常。

网友A:
全局对象丢失或者修改过?动画连接数据点丢失或失联?

楼主:
是在原来电脑上编辑的,全局对象都在,也没有修改过。我怀疑是不是授权的原因。

网友B:
全局对象在普通画面里,动画本就是灰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样的画面是普通画面?如何让全局变量在画面里的动画属性不是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