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3):
如上图所示,这是怎么回事?下载到触摸屏里也是没有数字显示,没法输入数据呢?触摸屏是TK6100,软件是V4.66,上传下载都没有问题,就是小键盘没有数字显示,我试着换了好几个样式的小键盘,都是不显示数字,哪里出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新建项目时,有没有勾选 使用范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勾选,是这个的原因吗,如果是怎么改?

楼主:
左侧的元件列表里,正常50小键盘是有数字显示的,现在是没有数字了,就一个画面,那些数字怎么没有了呢?

网友A:
卸载后再重装试试

网友B:
再重新新建一个文件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你操作错误删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新建一个文件,还真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