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为什么要用6X的modbus地址怎么理解?

楼主(2022-10-23):
最近在做一个简单的触摸屏直连西门子V20的modbus通讯测试的程序。参考教程基本都理解了,就这个地方理解不了,v20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地址是40101,为什么触摸屏组态的地址是6X开头的,而不是4X开头的?
文章中变频器的启动都是4X开头,40100启动地址,没有问题,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频率设定和频率反馈上,地址为什么都必须是6X开头?那我老师简单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6x其实也是4区的保持寄存器,只不过适用于单字写,所以写操作时用6功能码、读操作还是用3功能码
4x则使用03和10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看的不是很明白,如果我把频率设定地址这里的6X 1#0101,改成4X 1#0101,输入频率后,会有什么变化?4X是写多个寄存器吗,6X是写单个寄存器?

楼主:
我试着把6X改为了4X也可以正常设定频率,但是为什么看的那篇文章,这样写频率要用6X,读频率地址也是6x

楼主:
西门子地址里的40101中的4,是不是指触摸屏组态中的4X,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还要用6X,MODBUS地址这不成了60101了,我换成4X也可以设定频率,这是为什么?
modbus这个通信不是很熟,可能有误解,谁能帮着通俗的讲讲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的不是很明白,如果我把频率设定地址这里的6X 1#0101,改成4X 1#0101,输入频率后,会有什么变化?4X是写多个寄存器吗,6X是写单个寄存器?
你要看看威纶通是怎么封装的,按道理说写单路保持寄存器,既可以用6功能码,也可以用16功能码的
可以监控看看触摸屏发出来的指令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