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维纶通触摸屏和变频器modbus通讯怎么这么慢?(20221024)

楼主(2022-10-23):
如图所示,触摸屏组态时,一个触摸屏带一个变频器速率9600,反应太慢,试着改到38400的速率,然后就好了,触摸屏点一下按钮变频器马上就收到信号了,反应灵敏。当一个触摸屏挂2个变频器时,速率38400更新就有点不行了反应慢,然后我又把触摸屏和变频器的速率改到115200了。反应速度提高了一点,但是还是有卡顿,比如按下二号变频器启动没有反应还得多按几次才行,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反应这么慢,哪里的问题,连接线?还是哪里?总不能带2个变频器就带不动了吧。。。谢谢大家

网友A:
通讯延时那里设置50试试

网友B:
modbus就是这么慢的,我带过1个屏带12个变频器,超级慢
试试以太网,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威纶通开发这个modbus有啥用啊,2个变频器都带不了,反应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定50还真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前辈指教

网友C:
原因是你每次读变频器后,变频器会返回数据,如果延迟时间太短,你的屏第一次读变频器1,变频器1收到指令后需要返回数据,你的屏又在读变频器2,造成了数据拥堵,会有大量的数据错误,因此反应上感觉会慢,如果适当的延迟时间,会大大改善数据拥堵的问题。

网友C:
两线制的的MODBUS总线是一问一答的通讯模式,和对讲机类似,主站发送了指令后,从站会返回数据,如果一个主站带多个从站,每次主站发送指令后需要适当的延迟,等待从站返回数据,这样才能够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D:
串行通讯慢的不是波特率,而是应答和响应,也就是配合.不延时就是要求立即响应,一旦响应不上,就可能引起重试,重试还不行,引起暂停,延时重启.重试,超时设置不当,会引起很长时间(比如1分钟)的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定50还真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前辈指教
原因就如6楼7楼8楼所说
MODBUS串口通讯是轮询的,多从站就的一个一个来,比如10个变频器,从1号站开始到10号,再1号,
如果一个站需要0.2秒,那么整个一个周期下来就要2秒了。

楼主:
涨知识了,谢谢大家,为你们的慷慨解答点赞

网友E:
485通讯是轮询,要看你读写多少数据,数据越多越慢。可以把每台变频器通讯读写数据减少也会变快。

网友F:
MODBUS通讯时从站的应答时间有些厂家会在参数里标出来,有些就没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