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如何用功能块完成

楼主(2022-10-24):
这段程序能用功能块完成吗?
程序很简单,就是对某电机运行做累计,工时的统计
在做成功能块时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做到【累计】

网友A:
照搬你的程序,变量勾选 保留 就当作可保持寄存器了,功能块想多次调用,就不要AT实际地址了
CP系列还是差点意思,ST有些东西都阉割了,CJ还勉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您的回复
我也是这样做的,也都“模拟”调试过了,但忽略一点~PLC断电重启,发现数据归零了
只好现场修改成“裸图”,好在地址使用有规律,内部有“一片”净土,很快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是不会的。
交叉参考,你可以看到,其实内部使用的也是H区或者D区,应该都是断电保持的。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
他犯了一个低价错误,用到的功能块是复制过去的,然后改了一下参数
有一个PLC运行时间记录使用了RUN信号清0,结果所有功能块都清掉了~在注意到各数据一致,才注意到是copy做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