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动块

楼主(2022-10-25):
客户要求触摸屏显示实时流块,设备进料口你有个感应器,这个有啥办法显示吗,用的是昆仑通态的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触摸屏显示实时流块,设备进料口你有个感应器,这个有啥办法显示吗,用的是昆仑通态的屏

MCGS本身有流动块控件,组态便是了.

网友B:
同楼上所说,mcgs本身就有流动块,可以选择速度,也可以自己画方向,控制何时流动。

网友C:
先画一个图,再将图设置为一个变量,在脚本里面编辑一下,一个周期加一个数,加到目标位置后清零重新加,流动块就做好了!
流动块移动的快慢可以在采样周期里面调节或者调整增加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