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Smart PLC直连WinCC实际案例分享

楼主(2022-10-25):
分享下2台西门子200 Smart PLC直连wincc案例,客户用了两台200 Smart PLC,想要通过上位机电脑同时监控下面的200smartPLC的数据,不通过OPC方式,只要中间加一个我们多功能交换机即可实现该功能。下面的200 Smart PLC与触摸屏通讯,只需加普通工业交换机扩展网口即可,不会影响上位机WinCC与200 Smart PLC通讯。
下面是网络拓扑结构,供参考
该多功能交换机功能介绍:

网友A:
都用WINCC了,还差那几个钱,上1200多好

网友B:
这小交换机在电子轴应用还是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适应场合很多的,只要是有smart plc连接wincc的需求就能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项目很小 SMART PLC就足够了,所以得看应用场合吧

网友C:
直接用Modbus Tcp就行了哇,普通交换机也可以

网友D:
和smart连接之前正常后经常掉线大概率什么原因,网线,地址都正常,我现在还没软件连接看,官网有设置软件吧

网友D:
你们这种交换机有具体型号吗,winCC和smart直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dbusTCP不还得编程实现吗,加了这种交换机直接连,也不用编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功能:200smart 直连WinCC

网友D:
建议最好有个可以根据型号找到产品,很多企业申购是不能写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 很好的建议,谢谢,目前这款就叫做交换机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