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5):
小弟这边控制3个轴,想使用直线插补,我这边通过绝对定位指令,找到下刀点A,通过直线插补划到B点。  那我换种方式,通过绝对定位指令,找到下刀点A,然后再用相对定位划到B点是一样的控制效果吧,那直线插补是不是就是方便同时控制两个轴。不需要像相对的定位一样做多个轴的定位指令?

网友A:
直线插补是双轴联动,同时控制2个轴的。你说的那个绝对定位是DRVA指令吧,这个是单轴运动指令,如果是要2个轴同时到达指定位置,就要用直线插补方便一点。

网友B:
直线插补是两条轴按一定的路径走到目标位置,如果你没有路径要求,也可以各走各的,反正只要能到目标位置就行

网友C:
这个控制要求 都是独立的 不存在直线插补吧

网友D:
直线插补只需要设定主轴的速度和位置,从轴速度自动计算获取。

网友E:
从A点到B点,你要走直线过去就需要用这个功能;如果你不管路径,只要到B点就行那就不必用这个,2个轴各走各的就行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大佬说的对

网友G(2022-12-16):
带插补功能,不论从稳定性还是从编程方面,都大大优化。当然价钱也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