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5):
有个项目,10台伺服台达B2电机带抱闸,要求同步启动带一个重2吨的吊顶,以前用PLC一个脉冲口控制2个电机,现场可以用1个脉冲口控制多个电机吗?或者,用电机串联方式,A电机再发脉冲控制B,再控制C。。。。各位大侠指点,哪个方案更好。

网友A:
信捷有本机自带10轴的PLC,价格也不贵。

网友B:
走通讯吧,简单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走通讯吧,简单些

台达B2通讯应该只能MODBUS RTU ,但要求同步,做不到的。

网友C:
串联做法不多见

网友D:
2台见过,10台没有见过。

网友E:
脉冲分配器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