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5):
1、变频器报故障
ESC1  功率模块故障

变频器输出短路或接地     检查电机接线
变频器瞬间过流           参见过流对策
控制板异常或干扰严重     向厂家寻求服务
功率器件损坏             向厂家寻求服务

2、拆掉IGBT后(xns15s72f6)

 ECCF 电流检测故障 (厂家说明:辅助电源故障)。
      电流采样电路故障 向厂家寻求服务
这时发现 12V 电源从 12.33 跳到 12.65。一会故障代码会自动消失,电压从12.65V变回12.33V。这两种状态随机跳变。(电压与代码对应跳变,不报错的时间较长)

电源芯片是  2844B,功率管是 MS5N100S。
请教各位这种故障怎么查?

网友A:
检查电源的取样,反馈,另外滤波电容好好查下,最好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