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实现复杂算法

楼主(2022-10-25):
借助matlab实现智能算法对PID参数的整定,通过OPC通信技术将PID参数传输至PLC,而后控制被控对象。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如何?

网友A:
可行性没有问题,贝加莱多年前就这样玩了,但是Matlab价格不菲,虽然玩了好多年,好像市场接受度不太理想。

网友B:
PLC自身就有PID功能 为何还要这样操作!是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对PID参数进行实时调整(P\I\D等参数),PLC运算能力非常有限,需要依靠上位机来做复杂算法。

网友D:
我们也这么做,上位机使用Labview,不同工况传递给控制仪表不同的PID参数,感觉PLC的PID没有专业的PID仪表好使,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同意,几百块的温度表自动整定都比PLC调半天PID参数温控效果好

网友F: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十几年前我们就这么做。现在Matlab中的PID整定算法一般来说效果都还可以,但是对一些特殊对象,整定的效果并不好。

网友G:
这说明你用的.PLC没有PIDA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