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这种接线

楼主(2022-10-26):
食堂电烤箱
已经改成第二种方式

网友A:
这不是没接好,是线有点小,电流大了,或者加大一点换整线,不用接头最安全

网友B:
第二个图不是外协接的吗?

网友C:
这种见过不少

网友D:
这个地方可以加个断路器,安装个盒里固定起来

网友E:
大多数电工不都这样接的吗?

网友F:
根本原因在于线小了,质量还差,接头接触电阻大,电热炉本就是大功率用电,不烧才怪

网友G:
个人感觉并不是接线方式的问题,图一接线方式主要还是为了增加拉力,电流大了之后该烧还是会烧,而且图1的接线也不规范,接头没有互相交错开。电流大的话还是建议接头挂锡或上接线桩,当然前提是电线本身的载流量是复合要求的。

网友H:
食堂用橡套电缆不大合适。

网友I:
食堂有老鼠,最好穿线管。如果条件允许,换整颗线。接头是麻烦。

网友J:
接头处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