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6):
CPU15带了1个ETN21模块和1个EIP21模块,需要和几个CP1H数据交换,在ETN21模块下用SEND\RECV指令能正常交换,在 用EIP21模块时,CPU15与CP1H不能进行通信,设置基本照ETN21来着,有什么是没有注意到的呢?

网友A:
EIP 和ETN 不是一样的

网友B:
你如果完全按EIP21设定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15带了1个ETN21模块和1个EIP21模块,需要和几个CP1H数据交换,在ETN21模块下用SEND\RECV指令能正常交换,在 用EIP21模块时,CPU15与CP1H不能进行通信,设置基本照ETN21来着,有什么是没有注意到的呢?
CP1H支持EtherNET/IP协议?

网友B:
CP1H加扩展卡CP1W-CIF41扩展出一个网口,但这个是不支持EtherNET/IP的,要想用EtherNET/IP,右侧通过转换板加装CJ1W-EIP21可以实现,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A:
成本低,应该加485模块,走欧姆龙那个什么LINK来着,

网友B:
CJ1W-ETN21要比CJ1W-EIP21便宜的多,而且CP1H上只需加一个CP1W-CIF41扩展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