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6):
1、磁翻板液位计本体周围不容许有导磁物质接近,禁用铁丝固定,否则会影响磁翻板液位计的正常工作;
2、如用户自行采用伴热管路时,必须选用非导磁材料,如紫铜管等。伴热温度根据介质情况确定;
3、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必须垂直,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间应装有球阀,便于检修和清洗;
4、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杂质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卡阻;
5、使用前应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小球置成红色,其它球置成白色;
6、打开底法兰,装入磁性浮子(注意:重端带磁性一端向上,不能倒装。);
8、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
9、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需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耳攀作固定支撑,以增加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
10、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11、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时需做到如下几条:
(1)、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
(2)、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
(3)、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4)、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连线***好单独穿保护管敷设或用屏蔽二芯电缆敷设;
(5)、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修或调试完成后应及时盖上。

网友A(2024-07-30):
老大,有用于锅炉水位显示并带变送器的磁翻板水位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