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lc写异常报警程序时,是如何做到有报警,机器停止动作的

网友A:
报警信号接到plc输入点 把输入点的常闭串联到运行里就好了

网友B:
这是一个  注册时间:2016/8/1 的大佬该问的问题吗?

网友C:
把报警信号串入或者并入停止回路。

网友D:
跟普通的程序一样。

网友E:
把所有的报警信号汇总并置位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开点或闭点串在启动信号后面。在屏上做个复位按钮或者用停止按钮做为复位报警信号中间继电器。

网友F:
如果你的程序是按照“步”运行,就在每步的前面串联个报警的常闭点信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lc写异常报警程序时,是如何做到有报警,机器停止动作的
1.停止所有动作?使用急停信号入PLC,就再串/并进去,PLC有禁止输出标志,就置1
2.局部停止,按需停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