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7):
我看设备做以太网通讯时,往往有远程端口,本地端口号的设定,不知这个端口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打个比方,通讯协议定下来了,相当于知道你住在哪条街,端口号就相当于门牌号

网友B:
通讯协议就是这样子,知道你住哪一栋,还得知道你住哪间,要不乱套了。因为一个网口,可以开好多条通讯。

楼主:
谢谢,我以为IP地址就是指定了具体通讯对象

网友C:
ip地址用于判断是哪个设备,而端口号是用来区分设备上面的哪一个程序,软件。比如你的电脑上网,发邮件等等不同的软件用的都是不同的端口号,一般1024以下都是保留端口号用于一些固定的协议

网友D:
网线就是长处,端口就是漏洞

长处插进漏洞,不用移动,网络就能联通

网友E:
ip是告诉了你设备,服务需要端口号。

网友F:
多台设备共用1个IP,不同设备分配不同端口,路由里做好分配规则(握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