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什么办法能自动控制这个闸,单火的,传统的定时器都用不了,求解答,感谢感谢

楼主(2022-10-27):
大神们有什么办法能自动控制这个闸,单火的,传统的定时器都用不了,求解答,感谢感谢

网友A:
定时器咋不能用? 零线直接接上,火线开关上线接进线火,开关下线接出线火!不就行了

网友B:
换断路器,有远程的卖

网友C:
定时器配合接触器

网友D:
我记得施耐德有专门控制断路器通断的配件

网友E:
起码说说怎么控制
远程人工--2楼有答案
只管断不管合--价格定时器或其他
都要换空开

网友F:
有脱扣器

网友G:
加一个定时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H:
要实现啥功能?淘宝一大把

网友I:
只是定时器需要电源跟它要控制的是单路还是双路没关系的。

网友J:
时控怎么不能用?除非没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