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7):
现在的设备中,绝对位置插补和相对位置插补哪个比较多一点,像一些铣床之类的,是通过绝对定位找到下刀点,然后通过相对位置进行走刀么,绝对位置插补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哪些工艺会用到,望懂的大佬驻足替小弟答疑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先是以机床的机械坐标系为原点的走绝对位置到你工件的工件原点,在确定了工件原点之后以相对位置走相对坐标,也就是可以按你CAD图纸的坐标输入坐标值了

网友B:
我写的程序中绝对定位用得多,相对定位也想办法转换成绝对定位

网友C(2022-12-16):
只要有原点了,你用哪个坐标都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