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J 卷帘门专用变频器 芯片方框图

楼主(2022-10-27):
丝印 0260F6A 型号: M30260F6
求: 芯片方框图,引脚功能图。
请教大神:这芯片是类似单片机(程序直接烧芯片内部),还是FPGA芯片,(配置有外部EEPROM),就想判断能不能直接更换这芯片,查到其中引脚直接连到驱动光耦,故障现像为缺相。

网友A:
8脚可能是参数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8脚是 24C02,应该是存参数的。刚百度了一下,查到有这芯片有解密信息,芭比Q了。

楼主:
https://www.findic.com/doc/browser/YL4BZPAzo?doc_id=581255#locale=zh-CN

网友B:
应该厂家固话有信息的!至于八只脚芯片就是所谓用户参数 或者功率信息等

楼主:
以我的能力修不好了,IGBT 上桥只一路驱动有输出,下桥有二路输出。
有大师来解救一下这个变频器吗?
1、能否通过反相,移相这样的思路把已有的方波信号来用在无输出的上下桥输入。?
2、能否改造成单相输出的变频器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维修基础,建议更换新的吧。

网友D:
最好都查测好了其它的电路再来判断CPU这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外围电路会影响MCU 输出到IGBT上桥(MCU引脚到光耦前的33R电阻)只有一路输出,下桥只有二路输出吗?如果保护一般是6桥驱动都没有输出吧? 而且变频器其它功能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帮忙修一下,怎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