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8):
急!急!目前有个项目用三菱FX5U+FX5-CCL-MS 与基恩士GT进行 CCLINK 通讯,PLC端如何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FX5U 把基恩士的测距作为智能设备站,基恩士测距仪,波特率为0,站号1,(占用4个站)。PLC边  地址读D1000,写D1200.
根据基恩士的扫描仪CC—Link的通信区域,到指定的D1000-D1015里面读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恩士GT  选择的是监控模式( 4站1倍 )   还是通讯不上。测试线路我用其他CClink IO模块测试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