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

楼主(2022-10-28):
哪位大侠有Siemens 三相输入,24v输出的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图 拜求!!!

已修复!

网友A:
修过一次,很复杂,当时幸好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B:
电路图你很难找到!只能自己走线画图再电路分析,没有维修功底的建议你更换新的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懂图没关系,逐个原件挨个测量,有疑问的就换掉,串灯泡上电,要是每修个东西都要电路走图分析那根本赚不到钱。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但是,一个个查也很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