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1200自由口通讯疑问(20221031)

楼主(2022-10-29):
各位大哥,我想用自由口模拟一组报文,下图是报文的结构形式,以及我模拟出来的报文结构。
问题是:报文的第一个数据如何能改成05(ENQ)请求,以及后面的03和06

网友A:
ENQ是不可见字符
用调试助手时一般无法直接输入字符,或者有些可以用转义字符,或者直接都用ASCII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监控了其它刷卡器和三菱PLC的报文,就是上图的那个格式,所以现在我要用西门子代替刷卡器,就要模拟一样的报文给三菱发,问题是按照报文格式,05\03\06都是必须要的,我模拟不出来
,我没看懂你的思路,是要怎么做?我看ACSII码对照表,05就是EQR,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望给与指导

楼主:
已经解决了,直接用16进制来处理了,之前一直用的是字符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