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进价问题

楼主(2022-10-29):
学习了西门子老200和新200后,下一步学哪款合适?听说300要停产了,是不是没学的必要了?

网友A:
如果按照顺序肯定是1200系列。如果想换换风格可以选择三菱的。

网友B:
可以学400,好像是跟300差不多

网友C:
肯定直接玩博图啊,硬件便宜就是1200

网友D:
博图16可以兼容15么

网友E:
300学也好,现在300在服役的比1200要多的

网友F:
1200/1500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从上往下兼容,但是好像有的用V13写的程序,高版本也打不开,,下个V13,再下个V17估计啥也能打开了??

网友H:
写的进价,看进来是进阶

网友I:
300是必须学的,因为工程保有量非常大,未来工作中10年内都会接触到非常多的系统。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从上往下兼容,但是好像有的用V13写的程序,高版本也打不开,,下个V13,再下个V17估计啥也能打开了??

需要安装V13 SP1或者SP2,然后后续版本可以通过项目移植来升级到新版本。

网友K:
如果你有可能接300的活,起码要学会如何使用该软件
否则生产线上的小改动都不一定能动~很简单的改动
你在不会外科手术,白花花的银子不眼馋?

楼主:
看了大家的发言,不知道是学300还是1200,听说什么博图软件特别大,老旧电脑根本不行,再一个咱也接触不到那么高端的大型PLC设备,小型的玩会就不错了。不知道是学300或1200,要装什么独立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