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保持型DB块位存储区自动置1,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2022-10-29):
CPU1215C,博图V16
数据块DB17为保持型,里面的位DB17.DBX100.0,只要断电重启就会自动置1。
我的FC延时40秒调用,DB17.DBX100.0的置位,复位指令都在FC里面,断电重启,还没有调用FC,就会便成为1.
m5.1延时调用FC,M5.2延时置位DB17.DBX100.0
M5.2比M5.1多延时10S

楼主:
DB17.DBX100.1 高液位
DB17.DBX100.2 低液位
程序是 初次达到高液位置位DB17.DBX100.0,初次到达低液位复位DB17.DBX100.0,但是现在断电重启PLC DB17.DBX100.0 直接变成1
PLC恢复出厂设置好几次也没用。
怀疑是不是盗版的博图问题。

网友A:
程序段2 第三行 经过自己的常闭点,DBX100.0置位了。
第六行 DBX100.0 经过自己的常开点,后面两个条件是怎样的 ?
这程序怎么总是自己的触点窜在自己的线圈里啊 ? 这种写法好新颖 。

楼主:
回复 网友A:
1.M5.2上电延时几十秒,还没闭合,PLC重新上电,立马就置位了,这是M5.2还有好几十秒才能闭合。
2.这是低液位复位,高液位锁定,直到低液位才复位。

网友B:
在线监控或者模拟吗?断电前DBX100.0的状态。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还是博途在线看一下吧 。

网友C:
这搞的啥玩意,好好的标签寻址搞成绝对寻址

网友D:
你这程序写的真ca0 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