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9):
闲暇之余玩玩模拟量输入,测试一个宝德8228电导率仪与西门子314C-2DP连接
电导率仪从2US变化到240US 但程序监控中的输出数字始终在6万到8万间变化,不会随着仪表变化而变化,用万用表量电导率仪始终输出约9ma左右,不知道原因,请教过来人指导,谢谢!
电导率仪在空气中是2us   程序中PIW752监控是8000~10000间变化,电导率仪探头放入水中变化成240us  但程序中还是8000~10000间变化

网友A:
你的水确定了在某一时间段的电导率是个常数,8000~10000是个正常值,你加一点盐试试,电导率马上飙升

楼主:
电导率是上升了,但输出电流不变化

网友A:
那只能说明您的电导仪模拟量输出有问题,可以用通讯试试再确认下

网友B:
电导率的量程看一下,对应的满度看一下  输出的端口看一下

网友A:
常用电导率量程0-10000和0-20000

网友C:
电导率仪从2US变化到240US
PWM输出?
没玩过电导率仪。

楼主:
解决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量程设置不对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