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控Q系列智能模块的状态

楼主(2022-10-30):
各位大哥,我这里的QJ71模块报ERR故障,怎么才能在软件里看到故障代码以及故障解释,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我这里的QJ71模块报ERR故障,怎么才能在软件里看到故障代码以及故障解释,请赐教!
1、智能模块监视:
2、错误诊断:

楼主:
已经监控到了,但是为什么会提示H7F68,是停止位设置错误,我看了一下,停止位和PLC上设置一样,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2022-12-16):
在诊断里会有提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