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30):
台达b2伺服,使用位置力矩混合模式,在力矩使用中,能不能继续读取伺服的脉冲量?

位置a到b,力矩b到c,到达c后,在转成位置模式到a.
这样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在力矩使用中,能不能继续读取伺服的脉冲量?

这个读取电机编码器的反馈值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机只要转了编码器就会有脉冲输出,读取驱动器的反馈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用通讯读取还是用伺服编码器的编码输出来高速输入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用通讯读取还是用伺服编码器的编码输出来高速输入plc?

驱动器有输出端子,但是是差分信号,如果PLC不能接差分信号,还要加一块差分转集电极的转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