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30):
如题,我想在模拟器里查看断电后寄存器的状态,不知在仿真器里面先按STOP再按RUN,算不算断电重启的模拟?

网友A:
算的,但是实际毕竟你没有接外设,输入点可能会跟实际不一样,如果仅仅看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2022-12-16):
可以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