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31):
访问服务器,需要同一网断吗

网友A:
应该需要吧

网友B:
应该不用,否则震网,黑客...就没事干了

网友C:
必须同一网段

网友D:
你的电脑在哪个网段,不管中间经过多少路由转换,肯定是要到同一网段再指向服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面两个相同,第三个不同能访问吗

网友E:
局域网需要同一网段。

如果不同网段,需要有路由器,或者支持跨网段的交换机

网友F:
不一定非得统一网段,不再同一网段需要进行路由设置,这也是路由器的基本功能。
你的网段和论坛服务器在同一网段吗?你不是也正常发帖啦。你的电脑,经过你家的路由器,你家的路由器经过你们社区的大路由,你们社区的再经过你们街道的大大路由,你们街道再经过你们行政区的大大大路由······最后把你送到了公网上,你可以访问在公网上的所有网站(墙内的)。

网友G:
路由器的路由功能,外部先访问路由器,路由器转发给服务器。

网友H:
肯定不是必须的.要不然你怎么上网.在浏览器输入的网址,你可以用ip输入.
同一网段就是网络结构比较简单而已.

网友I:
服务器的访问需要看你自己网络的设置,3层交换,或者路由之后,应该不需要在一个网段,如果是简单的小局域网不用那么麻烦应该在一个网段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访问服务器,需要同一网断吗
电脑网络的IT行业一抓一大把的解决方案,问题是你舍不舍得花钱而已。

不想增加硬件,那么就用软件去实现。
嫌弃正版软件版权太贵付不起钱,那就用物美价廉的硬件去实现。

还有一点,所有的IT问题都要提供网络环境(网络拓扑图),就跟医生治病一样的望闻问切诊。

网友K:
可以连接一下MOXA NAT-102,好像专门为跨网段通讯而设计的一款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