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股线太粗剪掉一些有没有风险

楼主(2022-10-31):
趁着周末,抽空把出租屋的油烟机面板插座更换一下,拆的时候发现原来L线的多股线减去一大半。
这种接法,个人感觉有风险,索性重新剪掉在接线。

网友A:
如果线路仅仅是单供油烟机,剪掉一部分,也没什么大问题,不就是200W左右吗,1A电流。

网友B:
主要还是看电流吧,电流不大,用的线太粗,剪掉一点也无妨

网友C:
这线够粗的,接电磁炉都可以了。

网友D:
这线是不是还接到电磁炉,微波炉等其他电器
业余电工接的线

网友E:
这么粗的线,面板插座的接线孔能全部插进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么粗的线,面板插座的接线孔能全部插进去吗?
一根没问题~看似6平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4方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根4方的线刚刚好可以插进去。不需要剪线丝

网友F:
这电线空调都可以带了,剪了部分带个油烟机没任何问题;

网友G:
就算4平方的装进去也没有压力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开五孔面板插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开五孔面板插座
如果不是菜就是座不良,说其他就伤人了

网友H:
负载小电流小没问题!负载大电流大肯定不行,按照行规这个肯定不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事,有啥说啥!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业主骂人

网友I:
电线挺壮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