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奇偶校验问题

楼主(2022-10-31):
提问:右侧为报文发送的原始数据,为什么在监控的时候,无校验时的数据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奇校验的时候就变为了另外一组数据。

怎么才能让在奇校验的时候也能发送无校验的这组数据?

网友A:
那就按无校验做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远端已经设置了奇校验,无法更改了,只能跟着采用奇校验来做了

网友A:
那就按它的走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使用调试助手,只有在奇校验的情况下,发送无校验的那组数据,对方设备才能反馈数据。但是主机发的数据在奇校验的情况下被转换了,所以得不到从机的反馈。

网友B:
数据位数是不是不对应,错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调试助手切换成奇校验,发送标准报文,从站回应。那么同理,PLC调整到奇校验,发送标准报文,从站也应该回应才对,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我买了一套一样的三菱PLC,将其配置改为无校验,就能收到回应。

网友A:
你再用一台电脑,或在运行一套调试助手。
对比电脑发出的信息,PLC发出的信息是否一致?

楼主:
已经搞定了,是因为西门子PLC没有下载硬件更改,导致改过的奇校验一直没改成功,但是监控的时候,显示为奇校验,我以为已经改好了。被忽悠了。

网友C(2023-04-0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